为什么要用FLASH模拟EEPROM?FLASH不是也能掉电不丢失数据吗?

楼主(2013-04-12):
(无正文)

网友A:
1,FLASH不能像EEPROM一样容易改写;尤其是擦除;
2,FLASH的擦写寿命也远没有EEPROM长。

网友B:
各有各的好处
掉电数据一般都是配置数据和系统参数等,这种数据可能会要经常更新。如果存在flash,侧要考虑它的寿命,不能频繁去写,而且,flash是以块为单位,所以更新数据时侧要全部写一遍。这需要较为复杂的机制去实现!
相反,eeprom结构简单,可单个字节读写,不需要考虑寿命,实现机制相对简单

网友C:
看需求了 稳定耐用还是老老实实的用E2PROM吧 对成本极其敏感则用FLASH 就是用FLASH比用E2PROM麻烦得多

网友D:
为什么有奔驰不开,有人要买QQ车------------------------成本的关系。

2+3+4 结合就总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