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谁用过OSI公司的A2V-16线阵光电管二极管吗?

楼主(2013-04-12):
这个就是A2V-16,说是有16个光电二极管构成的,但是有十八个引脚,左上角的那个标了一个A,数据手册上说那个共同的阳极引脚,如果我只要单个光电管的输出,我该怎么接引脚啊。光电管二极管这个我刚接触,不懂啊~~~

楼主:
为什么没人回复啊、

网友A:
我给你回复一个 !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给你回复一个 !

你们还真是调皮啊~~~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同上

你们还真是调皮啊

网友C:
随便找个K不就好了……公用一个A剩下的都是独立的K吧

网友D:
没手册的话,万用表量一下就搞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没手册的话,万用表量一下就搞定了……

我量过了  两头都没有读数啊~~~

楼主:
引用 楼主:
我量过了  两头都没有读数啊~~~

没有手册,怎么确定它的伏安特性啊,接多大负载合适啊?

楼主:
好吧,你们都不回复,我自己瞎试出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