带一个圈的电阻是什么???

楼主(2013-04-12):
这种电阻是什么啊?分方向的吗?orcad有这个的库吗,在哪里???谢谢

网友A:
电阻有方向吗?还真没见过

网友B:
电阻没方向的吧

网友C:
好像是没有方向

网友D:
负电阻应该有方向吧   平常我们用的电阻应该没有吧?

网友E:
应该是表示电阻材料或精度的符号,国外的的电路图用的比较多

网友:
不清楚作者什么意思

网友F:
没见过,不懂

网友G(2013-06-29):
没见过,围观下。

网友H:
咱们平时用的电阻,一般是没有方向的

网友I:
引用 网友E:
应该是表示电阻材料或精度的符号,国外的的电路图用的比较多

这个说的正确。

网友J:
可能跟封装、安装位置有关,不是对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