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MC不解

楼主(2013-04-12):
EMC标准中《电压暂降-短时中断和电压变化抗扰度》这部分测试有什么意义?

网友A:
测试现场因电源变化对系统的影响

网友A:
现场电源波动是比较大的,受现场其他负载的影响

网友B:
模拟电源不稳,电压监测仪就是来统计电压合格率的,用处很大的。

网友:
这个是模拟现场有可能出现的电源环境啊

网友A:
系统的输入电源受到负载影响出现波动是很常见的

网友C(2014-07-02):
很有意义!供电电源短时中断或突然骤降装置的输出状态不能受到影响。像继电保护类的装置如果这块做的不好会导致勿动和误报。后果非常严重!

网友D:
楼上各位解释的很全面,
我个人想法,电源都是通过端子来连接的, 是否接插件端口的可靠性,如振动环境中,端子可能会出现偶尔的松动,也是一方面的原因。

网友E:
非常感谢各位专家的详细讲解

网友F(2014-08-07):
抗干扰测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