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tel99问题

楼主(2013-04-12):
怎么样打乱PCB图原来的布局?求解

网友A:
没有自动打乱功能,不过你可以把PCB全删掉,然后重新从SCH导入,就全乱了:lol

网友B:
利用自动布局功能,让他全部放到你画的区域。具体操作你多试试自动布局里的几个选项。

楼主:
引用 网友B:
利用自动布局功能,让他全部放到你画的区域。具体操作你多试试自动布局里的几个选项。 ...

自动布局老师要密码

网友C:
取消元件锁定,选择全部元件,执行命令“T(工具) + L(器件布局) + O(排列板子外的器件)”

效果如图

网友B:
LS的方法很好。

网友D:
额,可以把图删掉  再到一边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