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接用寄存器方式操作GPIO不成功

楼主(2013-04-12):
使用库函数没有任何的问题,由于空间限制,直接采用寄存器操作,结果IO输出都没有变化。
void RCC_Configuration(void)
{
        /* ᅣᅳᄇ﾿ᄌ￟ᅨ￙ᅧ뮈ᅮᅧ쨔ᅵ */
        RCC->CR |= (uint32_t)0x00000001;

        /* Reset HSEON, CSSON and PLLON bits */
        RCC->CR &= (uint32_t)0xFEF6FFFF;

        /* Reset HSEBYP bit */
        RCC->CR &= (uint32_t)0xFFFBFFFF;

        /* Disable all interrupts and clear pending bits  */
        RCC->CIR = 0x009F0000;

        /* Vector Table Relocation in Internal FLASH. */
        SCB->VTOR = FLASH_BASE;

        while((RCC->CR & 0x02) == 0);

        //AHB Clock = SYSCLK , APB1 = SYSCLK , APB2 = SYSCLK/2
        //￉│ᅱᅢPLLᅧ뮈ᅮᅯᄡᄐᄚ12ᄆᄊ
        RCC->CFGR = 0x282000;
        //ᅧ쨔ᅵPLL
        RCC->CR |= 0x01000000;
        while((RCC->CR & 0x02000000) != 0x02000000);
        //￉│ᅱᅢᅬ솨뼈뮈ᅮᆪᄄSYSCLKᆪᄅ ￉│ᅱᅢPLLᅫᆰᅬ솨뼈뮈ᅮᅯᄡ
        RCC->CFGR |= 0x02;
        while((RCC->CFGR & 0x0C) != 0x08);

        /* Enable peripheral clocks ------------------------------------------------*/

        /* Enable USART2, TIM2,clocks */
        RCC->APB1ENR = RCC_APB1Periph_TIM2 | RCC_APB1Periph_USART2;
        /* Enable GPIOA clock */
        RCC->APB2ENR = RCC_APB2Periph_GPIOA | RCC_APB2Periph_GPIOB | RCC_APB2Periph_GPIOD;
}

void PowerOnInitIOPort(void)
{
        //==========================================
        //USB 电源控制
        /* USART2 使用IO端口配置 */
        RCC->APB2RSTR |= RCC_APB2Periph_GPIOA;
        RCC->APB2RSTR &= ~RCC_APB2Periph_GPIOA;

        GPIOA->CRL = 0x4900;
        GPIOA->CRH = 0x1;
        GPIOA->ODR = 0;

        //GPS_ON
        RCC->APB2RSTR |= RCC_APB2Periph_GPIOB;
        RCC->APB2RSTR &= ~RCC_APB2Periph_GPIOB;

        GPIOB->CRL = 0x100;
        GPIOB->ODR = 0;

        //==========================================
        //CORE_ON,CORE_RST
        RCC->APB2RSTR |= RCC_APB2Periph_GPIOD;
        RCC->APB2RSTR &= ~RCC_APB2Periph_GPIOD;

        GPIOD->CRL = 0x11;
        GPIOD->ODR = 0;

}

网友A:
这个做法其实很容易。不要1次把所有相关库函数都替换了,应该每次替换1个库函数,确保正确再替换下1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