详细介绍ntfs的书籍

楼主(2013-04-12):
请问有哪些介绍ntfs的书籍呢,电子或纸质的都可以,google了一下,找到的资料很少,谢谢。

网友A:
给分了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谢谢你,我现在想在嵌入式系统上面实现ntfs,不知道该怎么入手,请问有什么好方法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你,我现在想在嵌入式系统上面实现ntfs,不知道该怎么入手,请问有什么好方法吗? ...

不知道啊,没用过这个:L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你,我现在想在嵌入式系统上面实现ntfs,不知道该怎么入手,请问有什么好方法吗? ...

嵌入式系统上面目前还不支持ntfs吧,楼主你是想自己去支持吗,估计只能去下ntfs的源码看看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嵌入式系统上面目前还不支持ntfs吧,楼主你是想自己去支持吗,估计只能去下ntfs的源码看看了。 ...

ntfs没有源码吧,我要的就是在嵌入式系统上面实现ntfs,悲剧

网友B:
引用 楼主:
ntfs没有源码吧,我要的就是在嵌入式系统上面实现ntfs,悲剧

哦,因为yaffs有源码,所以想当然了,呵呵

还是谢谢了

楼主:
为什么给不了分呢结贴呢?

网友C:
引用 楼主:
为什么给不了分呢结贴呢?

点击结贴给分。。。分数按照你的意愿分配一下就行了。。应该没问题吧

网友A:
关于如何结贴的最详细教程
https://bbs.21ic.com/icview-442857-1-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