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单片机] AVR单片机问题

楼主(2013-04-12):
总共五个按键,一个停止开始按键,另外四个按键是每个都单独对应一个二极管,作为故障时使用,按下开始按键按顺序一到四个二极管依次点亮,每个二极管点亮的同时电机转动(电机速度要有不同,先正转后反转4S左右),四个二极管都亮过之后数码管计数,此时又电机转动(速度要不同)

网友A:
老师你好 老师再见

网友B:
不用做事请了啊,这样也叫问题么?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老师你好 老师再见

幽默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不用做事请了啊,这样也叫问题么?

估计是求程序  没说完

网友A:
引用 网友C:
幽默

抱版主大腿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抱版主大腿

你如果是妹子  咱们就直接拥抱得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C:
你如果是妹子  咱们就直接拥抱得了

你是妹纸也是可以的 对妹纸我一向有爱:lol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你是妹纸也是可以的 对妹纸我一向有爱

你不是妹子的话  抱大腿也不让的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