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USB转串口芯片的问题

楼主(2013-04-12):
小弟刚来21IC,分不多,还请见谅。原来传在QQ空间不能上传,现在改一下
最近在使用PL2303,发现芯片的D+和D-和USB的D+,D-是相反的,如下图:

那么在布线的时候就会出现交叉的现象,如下:

遂查了一下CH341,发现也是这样的情况,想请教一下芯片为什么这么设计?大家在布线的时候是怎么处理这个问题的?一般差分信号不是得平行布线吗?

网友A:
看不到图片哦.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不到图片哦.

噢?我自己看得到……用的是QQ空间相册的链接……难道不行……貌似论坛不允许直接上传图片

网友A:
引用 楼主:
噢?我自己看得到……用的是QQ空间相册的链接……难道不行……貌似论坛不允许直接上传图片 ...

可以直接传图片的。
QQ不允许引用链接的,你直接传图片就可以了。

网友B:
USB接口的D+端连接电阻R30后的电压就是3.3V吗?弱弱的问一下,USB接口的D+端输出的是数据吗?
我这里有一个电路图,与你的稍微有些区别。

网友C:
从芯片内部绕过,就不交叉了
这个芯片速度不高。
高速用ADS等来画

网友D:
看的到啊,但是解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USB接口的D+端连接电阻R30后的电压就是3.3V吗?弱弱的问一下,USB接口的D+端输出的是数据吗?
我这里有一个 ...

USB的D+和D-都是输出,严格来说数据是通过D+减D-来得到的。用的是差分传输。
USB接R30上拉电阻,并不是为了把高电平设置为3.3V,而且用来区分高低速设备的。连接上USB时,USB host会检测该上拉电阻。
以下摘自百度文库:
usb 信号是差分信号,信号线为D+, D-,。 在usb host 端, D+,D- 各接一个15kohm 的下拉电阻, 而在usb device端,这时就有高速低速设备的区别了。usb1.0, 1.1,2.0协议中都有定义高低速设备以满足不同情况的需求,这些在硬件上的区别就是:高速设备:d+ 接一个1.5kohm的上拉电阻,d-不接;低速设备则相反。

楼主:
引用 网友C:
从芯片内部绕过,就不交叉了
这个芯片速度不高。
高速用ADS等来画

恩,我觉得PL2303这芯片确实性能,兼容性都不是很好
但是他便宜,2,3块一个呐
而且我们是自己做设计练习的呢~

我后来也是用你的这个方案,但就是想不明白为什么要这么设计,而且看了CH341也是如此。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B:
USB接口的D+端连接电阻R30后的电压就是3.3V吗?弱弱的问一下,USB接口的D+端输出的是数据吗?
我这里有一个 ...

PL2303我觉得主要电源,晶振接了,和USB、串口有关的都接了就可以用,但是它这芯片感觉本身就不太稳定。
至于多出的那些引脚,按照平时普通芯片IO口处理都OK吧,我只是直接悬空之类的。
而芯片的管脚定义,看了几份PDF,差别有点大,有些是NC的,在另一份却是有定义的……无语

网友B:
引用 楼主:
USB的D+和D-都是输出,严格来说数据是通过D+减D-来得到的。用的是差分传输。
USB接R30上拉电阻,并不是为 ...

PL2303_3V3是外接了一个3.3V的电源吗,你的这个设计实现了吗

楼主(2013-06-06):
引用 网友B:
PL2303_3V3是外接了一个3.3V的电源吗,你的这个设计实现了吗

实现啦~这个是可以的。
PL2303_3.3不是外接电源,PL2303的17管脚输出的就是3.3V电压,直接用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