防止晶体管电流过载的场效应管驱动电路

楼主:
这是一个防止晶体管电流过载的场效应管驱动电路,当电流过大时,可以出发RS触发器,场效应管关闭,不过他这个电流感应式场效应管我怎么在网上一点东西也没查到啊?一般MOS管就GDS三个引脚,它那多出来的电流镜和开尔文温度感应端是怎么回事啊?

楼主(2013-04-13):
求解释啊

网友A:
MOSFET内部由许多微小的"胞"并联而成, 取其中一个或数个"胞"的D/S极单独引出,即可得到电流镜输出, 由于通态电阻是温度的函数,故亦可作测温单元。
这种器件估计十分偏门,封装成本比较高,就算有销售,也不建议考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