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
热电偶与热电阻的区别?

楼主(2013-04-12):
热电偶与热电阻均属于温度测量中的接触式测温,尽管其作用相同都是测量物体的温度,但是他们的原理与特点却不尽相同.
    首先,介绍一下热电偶,热电偶是温度测量中应用最广泛的温度器件,他的主要特点就是测温范围宽,性能比较稳定,同时结构简单,动态响应好,更能够远传4-20mA电信号,便于自动控制和集中控制。热电偶的测温原理是基于热电效应。将两种不同的导体或半导体连接成闭合回路,当两个接点处的温度不同时,回路中将产生热电势,这种现象称为热电效应,又称为塞贝克效应。闭合回路中产生的热电势有两种电势组成;温差电势和接触电势。温差电势是指同一导体的两端因温度不同而产生的电势,不同的导体具有不同的电子密度,所以他们产生的电势也不相同,而接触电势顾名思义就是指两种不同的导体相接触时,因为他们的电子密度不同所以产生一定的电子扩散,当他们达到一定的平衡后所形成的电势,接触电势的大小取决于两种不同导体的材料性质以及他们接触点的温度。
    目前国际上应用的热电偶具有一个标准规范,国际上规定热电偶分为八个不同的分度,分别为B,R,S,K,N,E,J和T,其测量温度的最低可测零下270摄氏度,最高可达1800摄氏度,其中B,R,S属于铂系列的热电偶,由于铂属于贵重金属,所以他们又被称为贵金属热电偶而剩下的几个则称为廉价金属热电偶。热电偶的结构有两种,普通型和铠装型。普通性热电偶一般由热电极,绝缘管,保护套管和接线盒等部分组成,而铠装型热电偶则是将热电偶丝,绝缘材料和金属保护套管三者组合装配后,经过拉伸加工而成的一种坚实的组合体。但是热电偶的电信号却需要一种特殊的导线来进行传递,这种导线我们称为补偿导线。不同的热电偶需要不同的补偿导线,其主要作用就是与热电偶连接,使热电偶的参比端远离电源,从而使参比端温度稳定。补偿导线又分为补偿型和延长型两种,延长导线的化学成分与被补偿的热电偶相同,但是实际中,延长型的导线也并不是用和热电偶相同材质的金属,一般采用和热电偶具有相同电子密度的导线代替。补偿导线的与热电偶的连线一般都是很明了,热电偶的正极连接补偿导线的红色线,而负极则连接剩下的颜色。一般的补偿导线的材质大部分都采用铜镍合金。
      其次我们介绍一下热电阻,热电阻虽然在工业中应用也比较广泛,但是由于他的测温范围使他的应用受到了一定的限制,热电阻的测温原理是基于导体或半导体的电阻值随着温度的变化而变化的特性。其优点也很多,也可以远传电信号,灵敏度高,稳定性强,互换性以及准确性都比较好,但是需要电源激励,不能够瞬时测量温度的变化。工业用热电阻一般采用Pt100,Pt10,Cu50,Cu100,铂热电阻的测温的范围一般为零下200-800摄氏度,铜热电阻为零下40到140摄氏度。热电阻不需要补偿导线,而且比热点偶便宜。

网友A:
热电偶是由两种不同受热膨胀系数不同的金属做的传感器,多用于温度控制开关。
热敏电阻是受热后阻值发生变化的一种传感器,有正温度系数和负温度系数之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热电偶是由两种不同受热膨胀系数不同的金属做的传感器,多用于温度控制开关。
热敏电阻是受热后阻值发生变 ...

:dizzy:

网友C:
市面,实际常用的就是K   E  热电偶,热电阻就是Pt100  pT50, Cu50,分2线式和3线式;NTC的有10k、20K、50k 100k。冷门的你买不到,说再多也白搭。

网友D:
热膨胀型的热电偶的精度也要好一点!

网友E:
热电偶是温度测量中应用最广泛的温度器件,他的主要特点就是测量温度范围较宽,测温性能比较稳定,同时它的结构简单,动态响应好,更能够远传 4-20ma 电信号,便于自动控制和集中控制.

热电偶的工作原理:

热电偶是温度测量中应用最广泛的温度器件,他的主要特点就是测量温度范围较宽,测温性能比较稳定,同时它的结构简单,动态响应好,更能够远传 4-20ma 电信号,便于自动控制和集中控制.

热电阻虽然在工业中应用也比较广泛,但是由于热电阻的测温范围使他的应用受到了一定的限制.

热电阻的测温原理:

热电阻的测温原理是基于导体或半导体的电阻值随着温度的变化而变化的特性.其优点也很多,也可以远传电信号,灵敏度高,稳定性强,互换性以及准确性都比较好,但是需要电源激励,不能够瞬时测量温度的变化.

网友F:
热电偶有什么局限呢?

网友G:
斑竹出品 必属精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