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陀螺仪的两个参数的含义求解

楼主(2013-04-12):
陀螺仪型号为ADXRS610
有两个参数
sensor resonant frequency     14.5kHz
Bandwidth    2500Hz
这两个参数应该如何正确理解呢?
求大侠指点指点。

网友A:
没用过  不过看字面意思 应该是自身的特性

图21

网友B:
陀螺仪本身是动态测量元件,动态测量的时候会存在振动的影响,像这种动态测量元件都用抗振范围,比如20~2000Hz,也就是说,在20~2000Hz的频率范围内的振动影响不到传感器的可靠性或性能。
但是陀螺仪本身的构造有共振频率点,当外部振动频率达到陀螺仪本身的共振频率点时,陀螺仪将失效。
sensor resonant frequency     14.5kHz  ---->  传感器共振频率点
Bandwidth    2500Hz---->传感器带宽,小于2500Hz的动态运动都能被感知,且认为是有效信号,不会衰减或衰减很小。
不知这样说妥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