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日一问]
使用的WRA2405CS-3W电源模块,外壳发热问题

楼主(2013-04-12):
(无正文)

楼主:
已经解决了。。。

网友A:
追问下原因,是不是R97、R98的电阻的阻值太大的缘故?

网友B:
引用 楼主:
已经解决了。。。

求分享!

网友C(2013-07-12):
分享下噻,金升阳的模块貌似都比较烫

网友D:
分享一下经验   行吗   楼主

网友E:
发热比较大,可以给模块加散热片。

网友C:
引用 网友E:
发热比较大,可以给模块加散热片。

我觉得加散热片不是最佳解决方案,本来按照模块的资料发热是没问题的,估计是电路设计问题

网友E:
引用 网友C:
我觉得加散热片不是最佳解决方案,本来按照模块的资料发热是没问题的,估计是电路设计问题 ...

我的意思不是这样,他这里发热异常是电路问题,我的意思是保证模块可靠运行,特别是高温下运行,加散热片是有必要的。

网友F:
问题是怎么解决的    楼主   这一块   需要好好学一学

网友G:
应该是正常现象吧

网友G:
转换的产热不会低了。

网友G:
加个散热风扇试试

网友G:
或者制冷片之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