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啊 大神! 加法电路后信号成这个样子

楼主:
我要将一个方波信号 加一个直流分量,采用的是运放做的加法电路。如果用LM358 这种低压摆率的器件,方波信号的上升沿和下降沿会变陡峭。 我换了个压摆率12V 的TL072 边沿是陡峭了 但是信号畸变了。。。大神们 有经验的告诉我,你们是怎样选取运放 去处理这种变化陡峭的信号而又不失真的呢?

楼主(2013-04-13):
我先把一个最大值2V 最小值0V的方波 经过 RC 高通滤波后,得到一个-1V-1V的方波 再经过加法电路,叠加一个0.5V的直流分量 变成一个-0.5V 到1.5V的方波。

楼主:
自己顶一个!

网友A:
波形经过OP后出现了振铃,说明系统的相位裕量不够好。TL072比LM358带宽要宽4倍以上。
楼主可根据信号放大的要求采取适当的补偿措施。可增大放大倍数,或者其他方式补偿。

网友B:
有待考证。。

楼主:
引用 网友A:
波形经过OP后出现了振铃,说明系统的相位裕量不够好。TL072比LM358带宽要宽4倍以上。
楼主可根据信号放大的 ...

我不需要放大,只需要叠加一个直流分量。 LM358的压摆率很小,而TL072十几伏的压摆率,我原来用了个几十V的压摆率,效果更差,很怀疑是压摆率的问题,但是也不能确定。用358,边沿不够陡峭。  相位余量不够好,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建议该换个什么样的运放?

网友C:
LM358不挺好的吗?为嘛要换TL082呢?
与其补偿,还不如就用358!

楼主:
引用 网友C:
LM358不挺好的吗?为嘛要换TL082呢?
与其补偿,还不如就用358!

我要采集的信号 边沿十分陡峭,类似于方波,如果用358,那么下降沿就不够陡峭了 ,直接导致我后端数据处理时,边沿处的信号,不能解调正确。 我必须得让它无失真的输入到AD里面去。

网友D:
类似于方波->有很高的高频成分;想"无失真"让方波通过运放,得要一个高压摆率,超高增益带宽积的运放。

只是真的有必要吗,那么高的频率,AD很快很快?

楼主:
引用 网友D:
类似于方波->有很高的高频成分;想"无失真"让方波通过运放,得要一个高压摆率,超高增益带宽积的运放。

只 ...

AD 50MHZ 采样率  我实际要采的信号是这个。边沿是很陡峭的。

经过358 后 变成这样 直接导致我 后端数据处理 出问题了。

网友A:
看楼主的精度要求如何,从频域角度看对响应带宽的要求是多少。
这个电路肯定是要补偿的,补偿多了不行,会牺牲带宽和交流特性,补偿少了不行,相位余量不好振铃依然严重。
根据应用测试的要求,可对输入脉冲做适当的高频滤波,这样后端响应冲击也会适当减少。

楼主:
经过TL072后的振铃该如何解决呢? 是电路参数设置的不对 还是运放选取的不合适?

网友A:
LM358带宽低,对频率稍微高点的信号基本是直接衰减,因此楼主看不到振铃。也就是说LM358没有对输入信号的高频成分进行处理,因此其处理后的输出实际为一种“假象”。

网友E:
振铃现象可能是由于你的LAYER导致的,晒晒你的PCB图。

网友E:
引用 楼主:
我先把一个最大值2V 最小值0V的方波 经过 RC 高通滤波后,得到一个-1V-1V的方波 再经过加法电路,叠加一 ...

DA_value值是多大?是1V还是0.5V?
你信号的输入频率范围是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E:
DA_value值是多大?是1V还是0.5V?
你信号的输入频率范围是多少?

DA value 值 是0.5V  输入信号频率  1K hz 左右

楼主:
引用 网友E:
振铃现象可能是由于你的LAYER导致的,晒晒你的PCB图。

  又不射频 又不高速  PCB 应该没什么问题  只是单纯的模拟信号输入

楼主:
引用 网友A:
LM358带宽低,对频率稍微高点的信号基本是直接衰减,因此楼主看不到振铃。也就是说LM358没有对输入信号的高 ...

那么振铃 怎么消除?

网友E:
引用 楼主:

仔细看了你的PCB,由于你是方波放大,因此它的谐波分量很多,因此也设计到高频信号。
1,C138,C139布线非常好,有效的降低了DA_VLAUE噪声。
2,AD_S信号经过R4,去向U3的电路是什么?公布一下,R17,R10,R25的电路。

网友F:
改成这个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F:
改成这个试试。

你这个明显是减法电路嘛  我要做的是加法电路

网友F:
引用 楼主:
我先把一个最大值2V 最小值0V的方波 经过 RC 高通滤波后,得到一个-1V-1V的方波 再经过加法电路,叠加一 ...

"...把一个最大值2V 最小值0V的方波......变成一个-0.5V 到1.5V的方波。" 到底是加法或减法?

楼主:
引用 网友F:
"...把一个最大值2V 最小值0V的方波......变成一个-0.5V 到1.5V的方波。" 到底是加法或减法? ...

我是为了描述方便这样写的。 我实际要测的信号 是一个 峰峰值在1V 之内的类似方波的信号,边沿非常陡峭。而叠加在上面的直流分量是不确定的,也就是说可能是2V-3V ,1V-2V    我要在VPP 保持不变的情况下,调到0-1V 之间,供后级电路处理,所以 我用的方法 是先RC 滤掉直流 再叠加上个0.5V 这样就在0-1V 之内了。

楼主:
这是我找的资料 和我的现象 完全一致, 跟坛子里的一个朋友 说的也很相似,只是没有找到很好的实现方法,大家一起研究下啊

网友F:
引用 楼主:
我是为了描述方便这样写的。 我实际要测的信号 是一个 峰峰值在1V 之内的类似方波的信号,边沿非常陡峭。 ...

现在才讲清楚。楼主咋弄的。

用下面的方法看有效不:
1. 在运放TL072的1、2脚之间并联一个小于100pF的电容。

2. 尽可能减少连接H1插座输入信号电缆长度。

楼主:
引用 网友F:
现在才讲清楚。楼主咋弄的。

用下面的方法看有效不:

谢谢!刚试过了 并电容 的确有效   振铃立即消失了, 但是不知为什么 原始信号的上升时间是10ns 经过RC滤波后,变为50ns  再经过TL072 加法后 上升时间竟然变成了2us  运放压摆率时十几伏/us  为啥上升时间 变得这么大? 我把运放5.1K 的电阻变成了100K   并的电容是12PF

网友G:
引用 楼主:
谢谢!刚试过了 并电容 的确有效   振铃立即消失了, 但是不知为什么 原始信号的上升时间是10ns 经过RC滤 ...

还是用5.1K电阻,电容并一个5pF的

这个一定会影响上升时间,RC充电需要时间,只能减小RC充电时间

网友H:
频率不高的话,最简单的方式。就是接仪表放大器,
连2个线即可

楼主:
总结下吧,感谢热心朋友为我这个电路出谋划策,解疑答惑。准备结贴了

1.我这个加法电路 前端加了个RC 高通滤波。 滤掉直流分量,后再进行加法。 C2 R5 决定了 高通滤波的截止频率 我现在 选的是C2=10UF R5=5.1K  截止频率是3.1HZ 。
2.  R1 R3 R7 R8 这四个电阻 是不能随便选的,它们必须要比 R5 大至少一个数量级 。 如果和R5 很接近, 那么R5 就会对要累加的直流分量 DA_value 进行 分压, 导致 滤波后的信号,往上漂移,而不是在0附近对称分布(看RC滤波后的,正负还是稍微有个几十mv的不对称,原因就是这个)。
3. 关于振铃信号。振铃信号的消除,只需在复返快电阻R7 两端并接上一个小电容,最好是PF 级的,我并了个12pf的效果非常明显,振铃消失掉了。
4.关于信号的上升时间。因为前端加了RC 滤波。由于电容的充放电,上升时间肯定会变大一些。由于负反馈回路上也有电容,经过运放后,也会增加上升时间,但是由于运放采用的是高压摆率的,同样条件下,要比358 改善很多。

我贴几张示波器的图:
1.原始信号

  展宽后的原始信号 上升时间为:10ns

2. RC 滤波后的信号:

   展宽后的信号: 上升时间100ns

3. TL072 的输出:

  展宽后TL072的输出  上升时间 1us

上升时间 扩大了100 倍。仍在可接受范围内,如果想要调的更小 ,电容要并个更小的,前提是不要产生振铃。

楼主:
最后一个图,不知道怎么插进去了,与主题无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