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侠,LVD低电压检测芯片详细原理是啥?

楼主(2013-04-12):
看不懂LVD芯片资料,特来向大伙请教,LVD检测原理是什么呢?
我手上有一个3.3V的低电压检测芯片SOT-23封装。
想知道它详细的检测原理是什么,谢谢大家。

网友A:
电路图差不多是这样的。

网友B:
内部就是一个检测输入电源电压的电阻分压,一个比较器,带很小的正反馈,一个参考电压源,一般OC输出。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路图差不多是这样的。

请问,我有片IC,IC LVD检测为0.5V,锂电池供电为3.7V我该怎么设计LVD电路呢?求解,我也不是很明白不知道这样问对不对,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内部就是一个检测输入电源电压的电阻分压,一个比较器,带很小的正反馈,一个参考电压源,一般OC输出。 ...

锂电池供电3.7V,IC LVD检测电压0.5V,这电路怎么接呢?怎样选用LVD。。。不胜感激!

网友C:
带基准的比较器

网友A:
引用 楼主:
请问,我有片IC,IC LVD检测为0.5V,锂电池供电为3.7V我该怎么设计LVD电路呢?求解,我也不是很明白不知 ...

你问的很对。
首先你得通过电阻R11,R12(详见我上一个帖子) 分压检测锂电池电压。
你可以改变R11,R12的值,使得V1的电压为3.3V~3.4V(3.7v锂电池欠压值)时,R11与R12连接点电压为0.5V。

网友B:
引用 楼主:
锂电池供电3.7V,IC LVD检测电压0.5V,这电路怎么接呢?怎样选用LVD。。。不胜感激! ...

目前没有看见过0.5V的LVD。
除非LVD单独供电,检测电压单独输入。

网友D:
这个可以使用,满足你的需求,具体检测多少掉电的话你需要外接分压电阻计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问的很对。
首先你得通过电阻R11,R12(详见我上一个帖子) 分压检测锂电池电压。
你可以改变R11,R12的值 ...

嗯,我理解的是,如果我使用一颗3.3V的LVD IC 当电池放电低于3.3V时LVD IC Vout输出一个电平到单片机里面提示关机,直接是输出电平。
“可以改变R11,R12的值,使得V1的电压为3.3V~3.4V(3.7v锂电池欠压值)时,R11与R12连接点电压为0.5V。”这句话能详细说说么?R11、R12连接点电压成了0.5V呢?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可以使用,满足你的需求,具体检测多少掉电的话你需要外接分压电阻计算。
...

谢谢你提供资料!

楼主:
引用 网友B:
目前没有看见过0.5V的LVD。
除非LVD单独供电,检测电压单独输入。

,学习。。。。学习。。。。什么时候才能达到你们这种程度

网友A:
引用 楼主:
嗯,我理解的是,如果我使用一颗3.3V的LVD IC 当电池放电低于3.3V时LVD IC Vout输出一个电平到单片机里面 ...

呵呵呵,你先仔细读一下芯片资料。里面有详细的解答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