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 双电源(锂电池和干电池)的切换问题

楼主(2013-04-12):
电源技术太冷清啦, 转到这边来求教!

求教如下的双电源电路如何做到在比较低的漏电流的情况下可以切换电源:
大概需求是这样的:
系统上有二个电源, 一个为16V的锂电, 一为6节 9V的干电池, 我想实现当锂电低至13.2V时, MCU切断锂电电源, 使用干电池进行供电.
但有一个重要的需求是,系统不工作时, 电池部分的漏电流(通过接地元件流走的电流)不要超过60微安.

我目前的电路如下图:
使用场效用管的目的也是为了减少不工作时的损耗电流.  求对照下图的电路给我一些建议, 或者帮我推荐可以实现这个功能的管理芯片也行, 拜谢拜谢!!!

网友A:
1,你的电路功能是正确的。具体原理如下:

2,给你一些合理建议吧,可以取消掉Q14,用Q15直接驱动U15.这样的话,可以省一个NMONSFE的钱。
3,其实电路还有简化的方法,你可以尝试通过检测锂电池电压,来控制干电池导通还是锂电池导通。只需要两个IO口,两个PMOSFET,两个NPN三极管就够了。

网友B:
同意楼上见解,以锂电池为例,控制U15的使能的两个管子无非是为了电压转换,其实一个NPN就够了。另外,锂电池工作时,q15截止,此时要求Q14要导通,然而楼主使用的PmosFET,Vgs电压为正值的,PMOS-Q14是关闭的了,所以此处应该是NMOSFET.还有一点要注意的事MOS关截止时的等效阻抗,再用1Mohm的电阻分压16V,U16,U15没有完全关闭的风险还是有的

网友C:
这样主回路满足要求么

楼主(2014-12-17):
很久没来看帖,多谢各位热心的朋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