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 USBISP下载失败

楼主(2013-04-12):
一开始我用USBISP下载时还好好的,,可现在突然就不能用了,,我以经检查过各脚接线,及外围电路,都是正常的,不知道为什么

网友A:
AVR芯片有时会由于误操作被锁死,需解锁才能继续下载...

网友B:
如果硬件没问题,应该是芯片锁了(熔丝位错乱),如果经常遇到,只能用高压编程器来恢复了

网友C:
楼上正解,我的就被锁过

网友D:
先加个外部晶振试试,印象中,AVR的片子,配置成外部晶振的话,需要接入合适额外部晶振才能正常

网友E:
检查一下USBISP下载软件设置~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硬件没问题,应该是芯片锁了(熔丝位错乱),如果经常遇到,只能用高压编程器来恢复了 ...

可我又自己焊了一个用的是一个新的单片机.还是不行..两个usbisp下载器都下不进去...

网友F:
芯片锁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AVR芯片有时会由于误操作被锁死,需解锁才能继续下载...

为什么我又焊了一个新的单片机还是不能下载呢,,我用的是ATMEGA644P,比较郁闷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为什么我又焊了一个新的单片机还是不能下载呢,,我用的是ATMEGA644P,比较郁闷了, ...

确定USBISP是不是故障了,或有时USB设备一段时间不用就会被挂起,只有拔下重新插电脑才能用。
另,用通用编程器试试,看芯片能否被编程。

楼主:
谢谢你们了,,还没找出原因,到时候买个JTAG编程器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