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解惑]

楼主:
图1:没有发射极旁路电容

图2:有发射极旁路电容

放大电路有三种基本放大电路:共发射极,共基极,共集电极。判断原则一种方法就是哪一极是直接接地或者交流接地的(直接连接电源正极或者负极都是交流接地)。但是并不是说只有这三种才能对输入信号放大,如上图中,图2发射极交流接地,是共发射极电路,对输入信号有放大作用,根据模拟示波器显示,放大倍数是40倍;而图1不属于任何一种基本放大电路,但是它也有放大作用,根据模拟示波器显示,放大倍数为10倍。
【问题】:对于上面分析的现象,我有些糊涂了,
1.        对于一般的电路分析,还有没有必要分出是否是基本放大电路了呢?
2.        以前学习留下的印象是,所有的晶体管电路都是由这三种基本电路组成的,但是通过上面的分析好像不是这样,对吗?

网友A(2013-04-12):
图1不属于任何一种基本放大电路

为什么

网友B:
1、两图标注反了。
2、判断是哪一种放大电路,不能用哪一极接地或者交流接地作为判断条件。
3、发射极到地有电阻且没有旁路电容,仍是共发射极电路,但引入了电流负反馈,增益降低很正常。

楼主:
谢谢楼上,图我已经改过!
共基极、共发射极、共集电极这三种电路,书上讲叫做3种基本的单极放大器
我原来认为是用基本放大电路去分析电路,现在看来好像不足够啊

楼主:
本来可以通过共基极、共发射极、共集电极这三种电路帮我分析电路的整体架构,
可是通过上面的分析,我感觉已经区别不出这些电路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本来可以通过共基极、共发射极、共集电极这三种电路帮我分析电路的整体架构,
可是通过上面的分析,我感觉 ...

重要的一点:判断是哪一种,看输入输出的公共端。

网友C:
对于图一,放大倍数=R1/R4,此放大电路引入了负反馈来稳定了静态工作点,却使放大倍数变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