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运放的实际应用中的问题

楼主(2013-04-12):
请问各位在实际运放电路中输入信号、供电电压、输出信号一定要共地嘛,有没特殊情况?对于不共地输入信号两端电压差也不变,怎么与共地的结果不同呢?

网友A:
对于不共地输入信号两端电压差也不变,怎么与共地的结果不同呢?

你所说不共地,那是差动放大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