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FD电源电路工作不正常

楼主(2013-04-12):
现在做了一个VFD电路,但是在测试是发现Q12三极管B极没波形,并且很汤,应该是长其处于导通状态。请看下图,Q13三极管B极有波形输出。
但是次级有电压输出,变压器是自己手绕,请问这种状态可能是由哪里引起的?

网友A:
R152和C169构成的充放电电路,时间常数太大,导致Q12处于放大状态,所以烫,另外5V输入串了一个47的 电阻,也就是只能提供100MA的电流,可以把电阻取消,换成保险。另外同名端应该是2、4、7

网友A:
也可以把C171去掉看看,把4、5绕组多绕2圈

楼主:
引用 网友A:
R152和C169构成的充放电电路,时间常数太大,导致Q12处于放大状态,所以烫,另外5V输入串了一个47的 电阻, ...

你好,我现在是将同名端设置为1,2,5,7,9,现在手绕的变压器是按照这个方法绕的。在前面用示波器量Q13 B极时波形请看图片,这样的波形是否太差带不动VFD屏?D:\boxing
我等下再重新绕一下变压器试试,看能否正常工作。非常感谢!

楼主:
wen77,你好,波形请看这幅图片,在线等。能否加我QQ:245976453

网友A:
5不能是同名端,那样的话Q13先导通了,Q12没法导通啊,原因是Q12的集电极在Q12应该导通的时刻是负电压,三极管不可能导通,不然你把2、3、5搞成同名端应该可以,试试

网友A:
导通的顺序是:一上电,5V通过R160给Q12基极提供电流,同名端4感应电压为正,通过R152给电容C169充电,Q12基极电流增加,使Q12集电极电流增加,4端感应电压增加,正反馈使Q12迅速进入饱和状态,由于饱和导通后,Q12基极电流不再控制Q12集电极电流,变压器1、2产生的磁场不再变化,4端感应电压开始下降,Q12基极电压开始通过R152和C169放电,直至Q12关断,这时由于变压器1、2之间没了电流,也就有个电流突变,使4、5之间感应出反向电压,5端为正,为Q13基极提供电流,使Q13导通,这样Q13集电极电流增加,进一步使4、5端感应出更大电压,Q13迅速进入饱和状态,这样一来,Q13的集电极电流也不再受Q13基极电流控制,4、5端感应电压开始下降,接着Q13截止,完成一个自激震荡循环,下一步又回到最初的状态,Q12又开始工作。。。。。

网友B:
引用 网友A:
5不能是同名端,那样的话Q13先导通了,Q12没法导通啊,原因是Q12的集电极在Q12应该导通的时刻是负电压,三 ...

不同意。。。

网友A:
5搞成同名端,Q13导通时间估计太短,变压器原边电流只上了一点点就没了,这个满足不了使用。

网友A:
我也搭了一个试了一下,效果不理想,匝比随手绕的,输入电压30VDC,输出电压6.5V,带载10欧,大概4.2W,效果不太理想,看来电路本身有问题,还得改进

网友A:
没测波形,万用表测量的,感觉很难饱和导通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也搭了一个试了一下,效果不理想,匝比随手绕的,输入电压30VDC,输出电压6.5V,带载10欧,大概4.2W,效 ...

Win77,你好,现在用这个电路工作已经是能工作。但是现在是交流输出带上屏以后电压很低才1.1V,已经不能使屏的灯丝点亮。量-30V输出时带载才10多伏,将变压器8,9脚对地量直流也才10多V。是否是这样的带载能力太差?

楼主:
输入三极管波形因为昨晚搞得太晚没去记录哪个是Q12,哪个是Q13.感觉这两个三极管的波形不是很对称。变压器的同名端我暂时是按照1,2,5,7,9这样的次序来绕的。另外R155我是10R电阻,但现在R155接5V的一端有4.8V,在R155接变压器一端就只能2V-3V多了。

网友A:
带载能力太差,但应该可以改变一下电路,等会再研究下

网友A:
你 那 个交流电压是带什么负载,是液晶屏的背光灯管还是什么

网友A:
引用 楼主:
输入三极管波形因为昨晚搞得太晚没去记录哪个是Q12,哪个是Q13.感觉这两个三极管的波形不是很对称。变压器的 ...

把那个限流电阻取消,换个保险,看看带载能力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 那 个交流电压是带什么负载,是液晶屏的背光灯管还是什么

VFD屏

网友C:
能工作:电压偏低、需调整电路:比如:改变频率:或漏感匝数……

网友A:
稍微改了下,做起来简单点,哪些稳压可以自己加

网友A:
这个电路还是比较实用的,吧次级线圈绕多点,可以做成液晶显示器的背光电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