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的SPI程序下载后,SCK引脚无时钟脉冲输出,为什么啊,求指导???

楼主(2013-04-12):
#include "STM8S105C_S.h"          /* Registers and memory mapping file. */

/*****************SPI初始化函数***********************/
//PC5->SPI_SCK,PC6->SPI_MOSI
void SPI_Init(void)
{
        PC_DDR|=0x20;//SPI_SCK输出
  PC_DDR|=0x40;//SPI_MOSI数据输出
  PC_CR1|=0X60;//SCK,MOSI设为推挽输出
  PC_CR2|=0X60;//SCK,MOSI输出速率最大10MHz
  //PC_ODR_ODR5=1;//SPI_SCK输出高电平
// PC_ODR_ODR6=0;//SPI_MOSI数据输出低电平
  SPI_CR1  =0X07;
  //高位在先,禁用SPI,时钟2分频(1MHz),主机模式,总线空闲时CLK为高,第二个始终边沿开始采样
  SPI_CR2  =0X43;
  //双线单向模式,输出使能,CRC禁止,接着发送下个数据来自TX缓冲,全双工,使能软管理,主模式
  SPI_CR1 |=0X40;//使能SPI

}

/*****************SPI发送数据函数**********************/
void SPI_sendbyte(unsigned char TX_data)
{
  SPI_DR=TX_data;
  while(SPI_SR&0xFF==0x20);//等待数据已发送
}

void main ( void )
{
  SPI_Init();
  SPI_sendbyte(0xf0);
}
/*---------------------------- End of file -----------------------------------*/

用示波器观察SPI的SCK,无波形输出,郁闷啊

网友A:
晕了,你主程序只发一次数据出去就不管了? 如果F0数据发送成功后,你没程序再发数据,怎么看得到波形。

楼主:
是吗,那我用它发送一个数组试试看啊,多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晕了,你主程序只发一次数据出去就不管了? 如果F0数据发送成功后,你没程序再发数据,怎么看得到波形。 ...

你好,我发送了一个数组,还是不行啊

网友A:
你要不断循环发送,一直发送,。。。

楼主:
问题已经解决,多谢各位的回复.

网友B:
凑巧,正准备用

网友C:
不是很了解   这一块   帮你顶一个   呵呵   希望有高手能够解决这个问题  呵呵

网友D(2013-12-18):
楼主可以把完整的代码贴出来吗,我正在学习SPI

网友E:
贴主,你可以把你是如何解决的告诉下吗?我也遇到同样的问题

网友F(2014-07-16):
为什么论坛里都是这样的人,自己解决了也不分享一下,很没道德吧。

网友G(2015-07-22):
引用 楼主:
问题已经解决,多谢各位的回复.

能说说怎么解决的吗?

网友H(2016-08-12):
楼主怎么解决的能说下吗? 遇到一样的问题  ,解决不了

网友I(2017-05-09):
楼主如何解决的?求解答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