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指点DAC芯片的并行数据输入端的连接

楼主(2013-04-12):
哪位大侠能不能解释一下,图中ADI公司的这个DAC芯片的并行数据输入端的上拉电阻,下拉电阻排阻是怎么用的,谢谢了。
此图是从DAC9764的芯片手册上截下来的,是EVluation Board Schematic上面的一部分

网友A:
这几个电阻排应该是测试用的,分别焊上其中的两个,可以实现输入端全0,全1,高3位0低8位1,高8位1低8位0,一共四种组合,对应四种输出电压。这是手动输入测试。或者把电阻排看成DIP开关,那就可以实现任意组合。

采样微处理器控制时,信号直接从插座P1输入,中间的电阻排都不焊,标号电容位置全短接。除此而外,不知道还能干嘛……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几个电阻排应该是测试用的,分别焊上其中的两个,可以实现输入端全0,全1,高3位0低8位1,高8位1低8位0, ...

谢谢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