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在布线的时候,没有删到元器件,可是会突然器件消失

楼主(2013-04-12):
在布线的时候,没有删到元器件,可是会突然器件消失,重新打开,元器件的封装还在,但是引脚之间的联线只有拖动元器件的时候才显现,之后又没有了!这是怎么回事,怎样改!

网友A:
1、会不是你的板层用的不对啊,
2、是不是封装颜色设置的问题啊

网友B(2013-12-08):
你用的是什么软件呀,protell 99 se  还是altium designer 很有可能是软件不稳定的问题。
因为你用的都是一些**版的软件

网友C:
拖动的时候在,那应该是设置显示的问题,你可能按错了快捷键,把它设置隐藏了

网友D:
V+C+S,显示导线
V+C+H,隐藏导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