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电极板之间放电会导致DA芯片被烧坏的问题

楼主(2013-04-12):
关于电极板之间放电会导致DA芯片被烧坏的问题。图中上下极板之间在正常工作时的电压在15KV左右,高压放大器限流为20KV,所有的接地都是汇总后通过同一点接地,一旦极板间放电DA芯片就会被烧坏,即使在DA与高压放大器之间加上电压跟随器也没有起到作用。

网友A:
没有看懂楼主要表达的 意思的。、

网友A:
能不能详解一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