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想用单片机输出高电平为50mV低电平为10mV的方波信号

楼主(2013-04-12):
想用单片机输出高电平为50mV低电平为10mV的方波信号,用8位的DA转换器能实现吗?精度不够的话,要怎么实现呢??

网友A:
你可以计算下,50MV和10MV的Da转换代码值。精度跟你的参考电压也有关。

网友B:
也可以用IO口+模拟电路实现

网友C:
DA的精度够不够,还要看DA的参考电压,以及DA内部实现所能分辨的电压精度

网友D:
还得考滤频率范围吧

网友E:
计算一下  应该问题不大   普通的IO口输出可控的PWM波   问题不大

网友F:
用得着这么复杂吗?
IO 口输出信号, 用电阻分压就可以了.
如果驱动能力不足, 再弄个运放上去.

网友G(2013-12-12):
还是用IO端口加分压电阻好,用DA要考虑DA的速度

网友H:
8楼的可以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