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像这种1WLED灯珠的PCB焊盘应该如何画?

楼主(2013-04-12):
请教,像这种1WLED灯珠的PCB焊盘应该如何画?图传不上,说一下型号是HS S-0003PDW003

网友A:
一般厂家的datasheet都会给出焊盘尺寸建议,你根据那个画就好。

网友B:
是啊。在手册的最后几页应该有建议PCB footprint的。

楼主:
大家好,如果手册上有,我就不在这里劳驾各位了。图片昨天不知为何传不上,现在补上

网友C:
不是给了灯珠的尺寸了么,焊盘位置也大致给出了,放个焊盘定义到TOP层,怕小的话稍微给大点

网友D:
用千分尺实际测量一下啊,

网友E:
应该不难

网友F:
多敷些铜  便于散热

楼主:
楼上提议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