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STM32外部复位电路的设计-电阻的选取,复位时间的计算

楼主(2013-04-12):
在数据手册中推荐是连一个0.1uF的电容,但是看其他版子的原理图基本是RC串联电路,一般串一个10K的电阻,我想问下这个10K的电阻是怎么来的?还有32的复位时间怎么确定,貌似在数据手册上没有找到相关信息。

网友A:
看看我分析正不正确,个人观点,可以参考下。

数据手册上面是有关于复位时间信息的,数据手册的86页  ,一般我们会选取300ns的时间作为复位所需要的时间,那个根据
RC电路  在系统上电后,Vreset将会随着C1的充电慢慢上升,根据
    V0 为电容上的初始电压值;
    V1 为电容最终可充到或放到的电压值;
    Vt 为t时刻电容上的电压值。
则,
    Vt="V0"+(V1-V0)* [1-exp(-t/RC)]
或,
    t = RC*Ln[(V1-V0)/(V1-Vt)]

    上电后复位引脚电压大于0.8v后就会开始工作,如果以上电阻和电容值,那么在上电后27ms时间后,系统正常工作。这个就可以达到上电复位的功能啦。

网友A:
更正一下,时间应该是0.277ms

网友B(2013-05-21):
该复位电路极易造成器件内部IIC内核复位不成功。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该复位电路极易造成器件内部IIC内核复位不成功。

如果改进?我遇到过内部IIC偶尔收不到ACK的问题,现在改模拟IIC了~复位电路该怎么改进呢?

楼主(2013-09-23):
引用 网友A:
看看我分析正不正确,个人观点,可以参考下。

数据手册上面是有关于复位时间信息的,数据手册的86页,一般 ...

非常感谢你的解答啊~东西已经做出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