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关于墙上的三相四线插头

楼主(2013-04-13):
大家好,想请教大家关于三相电的一个问题。
是这样的:以某个工厂的墙上某个三相电插头为例,有4个孔,这种情况下除了A B C之外剩余的那个O孔代表是中线还是地线?

还有,某台三相输入的大功率设备,如果从上面提到的墙上三相插头取电,那么该设备的机壳能不能和插头输入四线中的O线直接连接?还是需要专门的接地螺栓将机壳接大地(假设该机壳没有通过接地螺栓接大地是不是存在安全隐患)?

插头如图:

网友A:
一般是中线在变压器侧接地,三相负载电流和等于零,如果在三相断路器前端装有漏电保护器,假如这里的三相负载是个三相交流电机,电机缺相或则漏电的时候,那漏电保护器会动作。如果没有漏电保护器,那电机发生漏电的时候,外壳就带电了,这时就需要电机外壳接地,把电流引到大地,否则就有人身危险;还有一种就是电机的N和电机的外壳是接一起的,这是发生缺相或则短路,又或则漏电,这时只能说相对安全,不容易触电,但是如果发生中线断路的情况,那还是会触电,所以电机外壳最安全的做法肯定是外壳接地。另外电机的N线一般又不接,接上以后有的地方如果装了绝缘检测,绝缘检测就会动作。又或则电机是三角形接法,那就没有中点。

网友B:
学习了,牛人,膜拜中

网友C:
说白了就是三相四线和三相五线的区别,三相四线零线可以做地线用,三相五线有专门的保护接地,零线和地线在变压器侧重复接地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图

非常感谢你

网友D:
接法不同,用法就不同

网友E:
五楼很得瑟哟!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