零线为什么不带电

楼主(2013-04-13):
零线与火线有啥区别,为什么零线不接负载不带电呢?

网友A:
零线和变压器中性点以及变压器接地极相连,因导线本身有一定阻抗存在,所以零线并不能简单的等于是地线,而是和地线串有一个小阻值的电阻。在不接负载的时候,没有电流经过这个接地电阻,我们可以认为这时的零线就是地线,当然地线是不带电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零线和变压器中性点以及变压器接地极相连,因导线本身有一定阻抗存在,所以零线并不能简单的等于是地线,而 ...

我们的供电不是交流的吗,那零线也应该带电呀,如果不带电的话,那怎么能叫交流呢,这个问题该怎么理解呢?

网友A:
没接负载的时候,等于接地了,地线不带电嘛……

网友B:
楼主还不知道什么叫“带电”呢,2楼所言当然就听不懂了

网友C:
当零线和火线直接由负载的时候,电流形成回路,零线带电;当零线火线直接短路时零线也带电,且有大电流通过,容易烧掉导线;零线、火线间没有形成回路,零线相当于地线,不带电。

网友D:
基尔霍尔电流定律……是不是有这么东西我都忘了。

网友E:
额,好思考

网友F:
貌似高中就在学习这个~~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还不知道什么叫“带电”呢,2楼所言当然就听不懂了

麻烦讲讲呀,老大.别光说风凉话

可以讲讲。你先说说对“带电”的理解,或说“带电”是指什么

网友G:
哈哈,零线与地的电位相等,所以不带电。如果零线不接地的话就带电了。

楼主:
有了强大的百度,终于弄懂了,有兴趣的可以去看看。
结贴喽。
http://tieba.baidu.com/p/72364114?pn=1

网友H:
你可以去看一下三相电是什么,然后,怎样推到两相的交流电了,可以看看,很能解释你的问题。

网友I:
工频电力系统是三相电供电,然后按一定的功率匹配给分配单相电。而所谓的零线是三相的中性线。三相线上的负载相等时瞬时的流入电流等于流出电流,故零线不带电。但并不是所谓的零线不带电。火线接个灯泡到零线你去用试电笔测量灯泡接零线的那个触点,你会发现试电笔会亮。      具体情况建议看看电工书,或者电力电子。

网友B:
引用 网友I:
工频电力系统是三相电供电,然后按一定的功率匹配给分配单相电。而所谓的零线是三相的中性线。三相线上的负 ...

“接零线的那个触点,你会发现试电笔会亮”真这么认为,要么是电路故障,要么是你该“看看电工书,或者电力电子”了

直到现在,大多还没明白“带电”含义

网友J:
说句错话,零线相对于火线是没电的,如果反过来零线就有电了。错话不要骂我

网友K:
:lol原来零线还能这么有搞头。

网友L:
高斯听到这件事后、立刻从坟墓里“窜”出来……

网友M:
火线为什么带电

网友N:
其实就是电压的问题

网友I:
引用 网友B:
“接零线的那个触点,你会发现试电笔会亮”真这么认为,要么是电路故障,要么是你该“看看电工书,或者电 ...

嗯嗯,是我说错。谢谢指出,差点给人错误。

网友I:
引用 网友I:
嗯嗯,是我说错。谢谢指出,差点给人错误。

不过前面几句还是没有说错额

网友B:
引用 网友I:
不过前面几句还是没有说错额

到点儿了,小张送米饭来了:P
前面描述部分没错,只是概念和逻辑出点问题
前面讲“流入电流等于流出电流,故零线不带电”,显然是指“电流和等于零”,意味着“零电流=不带电”
后面又讲“中性点对地测电笔亮(大意)”,意味着“中点对地有电压=带电”

一个电流一个电压,这就是我说的“带电是指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