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28335ECAP

楼主(2013-04-13):
有个疑问 CEVT1 CEVT2 CEVT3 CEVT4 这4个触发是要同一个信号接四个ECAP引脚的吗(我的光电编码器只有一路信号输出),如果是一路PWM要同时接4个ecap输入引脚的话,可那些程序在I/O口初始化时却只初始一个ecap的i/o , 如果说不用多个ecap的I/O引脚又测不出脉冲周期(起码两个ecap)

网友A(2013-11-06):
有用过的朋友给指点一下啊,兄弟,解决了问题记得要分享啊

网友B:
捕获单元可以抓取上升沿 下降沿   肯定是一个信号接一个CAP脚
你信号的上升沿或下降沿触发存入一个定时器的值
如果是连续四次触发将存入四次定时器的值  这些值之间的差就说明了
四次触发之间的关系

网友C(2014-03-31):
用差分模式测捕获周期

网友D(2016-07-25):
CEVT1 CEVT2 CEVT3 CEVT4这是四个中断触发事件。

28335有6组eCAP模块,也就是说有6个eCAP输入引脚。而且每个模块都有这4个中断触发事件。光电编码器只有一路信号输出,那就只需要接CAP1-6其中一个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