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INEAR AD转换器:LTC2369-18,LTC2370-16,LTC2379-18

楼主(2013-04-13):
1、16位,18位AD转换器,实测18位的可做到16位(用在产品上还要再留几位余量);
2、这三款器件管脚完全兼容;
3、LTC2379-18需接ADC驱动器,在原装DEMO板试过也是一样,必须要接(和阻抗匹配有关);
4、接口,现用的是STM32F407,硬件SPI接口,和模拟的SPI接口都试过;
     为发挥ADC最高采样速率,建议使用CPLD或FPGA;
5、附上,LTC2379硬件连接图,此版为第二版,板子还在加工中,仅作参考;

楼主:
为提高抗干扰能力,左边为模拟部分。有边为数字(最好参考原装DEMO板)
又上放有几根线连的是,另几路AD、DA;
SPI接口全并在一起(除片选)

网友A(2015-06-06):
不明觉厉哦

楼主:
以前弄的,现在不做仪器了,呵呵;

楼主:
:loveliness:
都很早的事情了,呵呵;

网友B(2015-09-11):
正需要 ~!谢谢~!

大神你们做出来了???TLC2370的电路设计需要在前面加驱动?????

网友C(2021-01-01):
LTC2370-16的电路和这个是一样的???,我现在用LTC2370,主控用stm32F407想实现1M的采样率,电路可以怎么设计啊,现在设计的电路读0到3v电压不能正常读出来???求楼主帮助

网友C:
大神,LTC2370-16这个电路需要加驱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