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实现模拟电路

楼主(2013-04-13):
请问这个电路图如何用Psoc来实现,本人小白,望各位大神指教

楼主:
不好意思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不好意思

你能不能讲解下这个电路是干嘛用的,小弟不才,看不懂

楼主:
这是一个三极管混频器。我从书上看到基于PSOC Creator设计的模拟电路都是一些集成运放,而一些电阻电容需要外接,而上述电路图全都是一些电阻电容,难不成都要外接?望解答,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能不能讲解下这个电路是干嘛用的,小弟不才,看不懂

这是一个三极管混频器。我从书上看到基于PSOC Creator设计的模拟电路都是一些集成运放,而一些电阻电容需要外接,而上述电路图全都是一些电阻电容,难不成都要外接?望解答,谢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是一个三极管混频器。我从书上看到基于PSOC Creator设计的模拟电路都是一些集成运放,而一些电阻电容需 ...

对混频器不熟,不过 Creator 里面确实有一个混频器模块。你可以去 Creator 里查一下, 模块叫 Mixer
数据手册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对混频器不熟,不过 Creator 里面确实有一个混频器模块。你可以去 Creator 里查一下, 模块叫 Mixer
数据 ...

谢谢了。其实,我的意思是像这样的模拟电路,那一部分可以通过编程实现?有源器件可以编程实现,对吗?如果可以,怎样实现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了。其实,我的意思是像这样的模拟电路,那一部分可以通过编程实现?有源器件可以编程实现,对吗?如 ...

我觉得你对 PSoC 的模拟功能可能有误解。PSoC 里面有 OPAMP, ASC ,DAC, SC/CT, SARADC, COMPARATOR, CAPSENSE 等模拟资源,这些资源可以按照用户的要求灵活的配置。 但是你没有办法通过编程在 PSoC 里面实现一个 三极管。

网友B:
还是版主给力呀

网友C:
6楼给的资料不错

网友D:
版主给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