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soc3还有没有模拟滤波器了

楼主(2013-04-13):
psoc还有没有模拟滤波器了

网友A:
只有两个一阶 RC 滤波器(截止频率只能设置为 15KHz,30KHz, 76KHz 和 153KHz)。 性能马马虎虎吧,一个电阻一个电容而已。
如果想使用的话下载附件,按要求安装即可。

如果实在有需要可以使用 PSoC3/5内部的 Opamp 配合外围电路来做模拟滤波器,电阻电容不值钱,不增加成本。

楼主:
谢谢
用运放搭建可以吗
2阶的不过无法程控,我需要程控的滤波器

网友B:
我也很想知道

网友C:
原来是这样啊

网友D:
怎样安装?

网友E:
查查资料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