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指教AD转换芯片的无噪声位数是什么意思?

楼主(2013-04-13):
假设AD转换输出是10位,无噪声位数为8位,参考电压为5V。

假设AD输入是2.5V,那么转换后大概是二进制1000000000,那无噪声位是指哪个8位?

那假设是20位AD,无噪声位为17位,每次转换后单片机都应该是读出20位数据吧?使用读出的数据时候,只使用20位中的高17位,低三位就忽略?

以前我对无噪声位的理解是如果10位AD,无噪声位是9位,那每次读出10位数据,高9位都是稳定值,最低位是变化的。但是看到有些24位AD,无噪声位甚至只有16位,按照我的理解那误差计数最大就有255了。因此觉得我这个理解有问题。

完全一头雾水。
求指教啊求指教。

网友A:
其实这个就和电阻的误差类似,电阻误差都有好几级的,比如1%、2%、5%、10%、20%……:lol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其实这个就和电阻的误差类似,电阻误差都有好几级的,比如1%、2%、5%、10%、20%…… ...

是不是就是我理解的那样。假如20位AD,无噪声17位,那么AD转换后的高17位是稳定值,而低3位是变化的?

网友A:
可以理解为低三位可能是不可靠的,并不是说一定不可靠,就像一颗误差为10%阻值1K的电阻一样,并不等于该电阻阻值就一定是1100或者900欧,说不定人家准确得不行,就刚好是1000欧呢……:lol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理解为低三位可能是不可靠的,并不是说一定不可靠,就像一颗误差为10%阻值1K的电阻一样,并不等于该电 ...

我看有的AD芯片,如ADS1230,无噪声位是17.3位,这怎么还有个小数?这是如何判断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