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INI51] 初学mini51,为什么我的开发板上面有一块mini54lan跟一块NUC120的芯片?

楼主(2013-04-13):
小弟初学mini51,然后就从网上买了一块最小系统,拿回来之后发现整个开发的结构很奇怪,有分3个区域,第一个个区域是有一块MINI54LAN的芯片,我想这应该就是这块开发板的MCU了吧,一个12M的晶振,一个电源按钮;第二个区域是一块NUC120的芯片,我百度了一下发现它也是一块新唐的MCU,片内一样集成各种外设,也有一个12M的晶振,还有一个USB插口;第三个区域是由一块WINBOND芯片跟一块ATMLH芯片组成,我百度了一下发现这两块分别是FLASH跟RAM;整个开发板就由这三个部分组成。。。然后现在我的问题来了,为什么这块开发板有2个MCU呢?一个MINI54LAN一个NUC120?我问了一下老板,老板只粗略的说这块NUC120是用来下载的,那它所集成的ADC UART等各种外设呢?没用到吗?那为什么要用它来下载,MINI54LAN本身不支持下载吗?他们俩之间是如何协调工作的,为什么同时存在这两块芯片?
还有,上面提到的第三个区域我也不能理解,根据手册MINI54LAN这款芯片不是有片内的2K ram,16k的flash了么。。。为什么开发板上还有这两块FLASH跟RAM芯片。。。难道是外扩的?什么情况啊。。。小弟初学mini51,花了100大洋买来的核心板发现根本不懂它是怎么回事。。。求前辈指点阿,晚辈感激不尽!在线等答案!

网友A:
建议 可以从芯片原来入手 脚踏实地  学习理论  不要盲目追高

楼主:
引用 网友A:
建议 可以从芯片原来入手 脚踏实地  学习理论  不要盲目追高

我现在是对整个开发板的结构不清楚,难不成我要把开发板上面的全部芯片的所有引脚怎么使用都学了??我现在正在做的正是学习一款MCU的第一步,先理解开发板的结构再学习MCU的各种外设!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现在是对整个开发板的结构不清楚,难不成我要把开发板上面的全部芯片的所有引脚怎么使用都学了??我现 ...

呵呵 别看电路了  先从理解芯片入手吧 也要看数据手册针脚定义

楼主:
引用 网友A:
呵呵 别看电路了  先从理解芯片入手吧 也要看数据手册针脚定义

嗯,感谢前辈的指点。看手册ing。。。

网友B:
你先把这几颗芯片的数据手册都读完再说 然后新唐官网有演示视频 连怎么插usb都有 。

网友C:
那个好像不是NUC120的,很像NUC120,是下载芯片,

网友D:
nuc12sre3an 是ice晶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