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DS100-V2仿真器挂上,始终搜不到驱动,该怎么办?

楼主(2013-04-13):
我用CCS4,XDS100-V2仿真器挂上,始终搜不到驱动,该怎么办?win7系统。

网友A:
联网,不行就手动安装啊

楼主:
联网时unkonwn device,已经是最新。手动时 会报:安装不正确

网友B:
不是有专门提供的驱动吗    自动搜肯定不行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是有专门提供的驱动吗    自动搜肯定不行啊

我CCS4已经装上,仿真器插上并不能进行自动识别安装。我手动添加驱动路径时,还是会出现“目前驱动已是最新”unknown device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CCS4已经装上,仿真器插上并不能进行自动识别安装。我手动添加驱动路径时,还是会出现“目前驱动已是最 ...

这个与装ccs没关系  看你用的什么仿真器  然后装上这个仿真器的驱动就OK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CCS4已经装上,仿真器插上并不能进行自动识别安装。我手动添加驱动路径时,还是会出现“目前驱动已是最 ...

找这个仿真器XDS100-V2仿真器的驱动啊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CCS4已经装上,仿真器插上并不能进行自动识别安装。我手动添加驱动路径时,还是会出现“目前驱动已是最 ...

哪儿买的仿真器  它肯定带驱动软件了啊  装上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哪儿买的仿真器  它肯定带驱动软件了啊  装上就好了

驱动装了,不管用,始终安装不成功,和win7系统有关么?

网友C(2015-06-19):
楼主解决了吗?我样是这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解决了吗?我样是这样的

哈哈,都两年了。。。还有人来看:handshake:lol   ,板子都扔了,,,当时是cable问题,换个cable就好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哈哈,都两年了。。。还有人来看   ,板子都扔了,,,当时是cable问题,换个cable就好了 ...

坟贴的怀旧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