跪求大仙指点,我的nand自动复制前4K出问题啦

楼主(2013-04-13):
NAND, AC, vi, ni, sd

板子是mini2440的,nor中烧写的supervivi,

这个boot直接输入n即可将程序下载到nand的0地址处,只要不大于4K就可以自动复制到0x30000000处(即SDRAM)中执行,以前一直是OK的,可是这两天突然有时可以执行,有时又不能(依旧是原来的程序,不大于4K),对着电路看啦一天啦,郁闷死啦???????????????

求大神指点

楼主:
已经检测过nand controlller的引脚配置都是正常的(包括NCON,GPG13,GPG14,GPG15),现在想检查stepping stone,可是这个要怎么整,貌似硬件上看不到啊

这个是自动复制前4K情况

网友A:
不是自动复制到0x30000000执行, 只是你这个你这个boot的下载是 先通过串口把你的bin写到0x30000000开始的内存里,然后再通过控制nand flash控制器写到nand的0地址的。 从nand启动的时候,nand里的4k东西自动复制到2440内部sram里(stepping stone)。所以你断电再上电 运行的其实是在0地址那里,除非你的程序里有将代码复制到0x30000000的sdram执行的代码。因为如果大于4K了 就必须复制。

所以首先请确认程序里有没有拷贝到SDRAM 的代码, 如果没有 链接地址应该从0开始,如果有链接地址按你复制到的地址为准。
要检查stepping stone的话 ,我觉得还是需要一个JLINK 或者OPENJTAG之类的东西, 查看一下0地址附近的内容。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是自动复制到0x30000000执行, 只是你这个你这个boot的下载是 先通过串口把你的bin写到0x30000000开始的 ...

可问题是程序不大于4K,而且以前一直是可以的,???并且按照说明使用n下载时不能断电而是只能按复位键的,我就是直接按的复位键

具体出问题时就是我写啦一个程序将nand第10块数据复制到第1000块时程序出问题啦,然后就一下正常一下不正常

网友B:
引用 楼主:
可问题是程序不大于4K,而且以前一直是可以的,???并且按照说明使用n下载时不能断电而是只能按复位键的 ...

估计是你把nand搞出问题了,最好重建一下,你自己不会的话可以找买家。

网友C:
从NAND复制到0x30000000的SDRAM是程序完成的,不是NAND控制器自动完成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从NAND复制到0x30000000的SDRAM是程序完成的,不是NAND控制器自动完成的。

谢谢版主大人回复,我发的帖子说错了,我是想说貌似steppingstone不能自动复制啦。拷贝那一段被我注视掉了,可是不是说steppingStone是SRAM吗,安道理也可以直接执行程序啊,可为什么实际不行呢???

网友C:
你把NOR启动改到NAND启动,看是否可以启动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把NOR启动改到NAND启动,看是否可以启动

还是和原来一样,看RP

楼主:
引用 网友B:
估计是你把nand搞出问题了,最好重建一下,你自己不会的话可以找买家。 ...

额,估计只有如此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