类似遥控器按键的pcb怎么画

楼主(2013-04-13):
请教达人,类似遥控器上那种导电硅胶按键在pcb上怎么画,在论坛上找到了一个,但是DRC通不过,不能布线啊。求教达人

网友A:
只能想办法让他能布线,多个焊盘或者其他方式。

网友B:
不会做封装么? 将焊盘设到其它层, 调用, 并通知PCB厂, 此焊盘的层为碳膜

网友C:
安全间距 忽略。自己知道是没问题的就可以了。

网友:
记得做镀金。不然会氧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