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据转换器-信号链] 求助-ADS805采集电压读数错误

楼主(2013-04-13):
电路采用2.5v内部基准,采集直流电压,读出的数据始终不对。除了输入2.5v,读出是的2.5v正确外,其他的读数都不对。输入为0V,始终读出1.2V

网友A:
发个电路看看,有些ADC一定要接驱动器的。
如果程序写的不好,还会导致第一次采的数据不对,后面的是对的。

楼主:
读出的数据一直不对,但是芯片确实是正常工作了

网友B:
呵呵   需要好好看看技术手册   看看到底是什么原因导致的   呵呵   顶一个    呵呵

楼主:
看了N遍手册,都没找出原因。输入0v,不管怎么读都读出1.2v

网友C:
不会啦   呵呵  看看  是不是电路板的问题   呵呵   顶一个   呵呵

网友C:
希望有高手能解决  呵呵   顶一个

楼主:
电路没问题,能正常工作,改变输入时,输出也在改变,就是数据不对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会啦   呵呵  看看  是不是电路板的问题   呵呵   顶一个   呵呵

电路没问题,能正常工作,改变输入时,输出也在改变,就是数据不对

网友D(2013-06-02):
我也有这个问题。。不过我的数据时一直在改变,不管我输入多大的,电路图跟上面唯一不同的是我的Vref跟in-连在一起。求帮助啊

网友E(2015-07-30):
楼主问题解决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