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40*960 拼接模拟视频的解码问题

楼主(2013-04-13):
菜鸟求助:两帧640*480的图像被拼接成640*960的图像,这样的视频流,模拟视频,采用什么解码器可以转化为数字视频呢?SAA7115可以吗

急求啊。

多谢

网友A(2013-06-04):
应该可以的  以前有用过SAA7111A

网友B:
应该不行,这颗片子是用于传统电视信号的,最大支持到720x576隔行或是720x480逐行。
分辨率不够你的应用使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