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买电感,但对厂家如何提Q值要求啊?

楼主(2013-04-13):
Q值是电感的一个参数。
1、若用在电源线上LC滤波,此L的Q值我如何告诉厂家?
2、若用在某模拟信号滤波上,比如LRC滤波,此L的Q值我如何告诉厂家?
一头雾水,大家帮帮忙。我得告诉厂家Q数值吧,否则人家也不知道要提供给我什么样的电感啊
能定量吗

听说Q值过高也不好,容易谐振。

网友A:
Q值得高低要根据电路实际需要,比如损耗指标,带宽指标。

楼主:
引用 网友A:
Q值得高低要根据电路实际需要,比如损耗指标,带宽指标。

我正是不知道如何根据实际需要啊

有没有大概的经验值?

能不能举例子啊

楼主:
顶起,期待大家帮忙

网友B:
看看不是一点就透的题目,就难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看看不是一点就透的题目,就难了

同问,还是点拨点拨吧

网友B:
3楼已经点到了
譬如一个选频谐振回路,通常希望Q高点儿好办事儿。太高了通带太窄,制作也难啊
不在于怎么要求制造商,而是看你设计要求的。而设计就要有带宽,损耗等指标等
带宽,损耗怎么定,难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3楼已经点到了
譬如一个选频谐振回路,通常希望Q高点儿好办事儿。太高了通带太窄,制作也难啊
不在于怎么要 ...

我的不是谐振回路!!!
我就是一个普通的电源线上低通滤波!!!

我担心发生震荡的现象!!!所以担心Q值过高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我的不是谐振回路!!!
我就是一个普通的电源线上低通滤波!!!

如果是电源线上的低通滤波,那么对电感的Q值基本上没什么要求,高一些低一些都可以,差别不大。
发生“谐振”,是指输入信号中突发一个很窄的脉冲,引起LC回路衰减较慢的阻尼振荡。但作为电源线上的低通滤波,不会产生这样的衰减较慢的阻尼振荡,因为与你的LC回路中电容并联着很小的电阻,即滤波器的负载,所以LC回路的Q值相当低(LC回路的Q值可不是电感的Q值,不要混为一谈)。当负载断路时当然LC回路Q值较高,但此时即使存在阻尼振荡也没有什么关系。

楼主:
引用 网友D:
如果是电源线上的低通滤波,那么对电感的Q值基本上没什么要求,高一些低一些都可以,差别不大。
发生“谐 ...

谢谢maychang老师。
解答的非常详细,我明白了!
结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