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关于stm8l151 3.6v 电池供电问题

楼主(2013-04-13):
系统选用 3.6v锂亚硫酰氯电池直接给STM8供电,发现系统运行一段时间,单片机 VDD脚与GND 脚 电阻16Ω,程序还可以跑起来。

网友A:
是这样的   供电这一块是需要供电的范围的   呵呵

楼主:
多谢
VDD- VSS
External supply voltage
(including VDDA)
- 0.3到 4.0
现在发现3.6v 供电 出现了问题 3,6v是否会烧坏CPU,但是极限参数是4.0v

网友B:
极限参数是4.0v,但使用不能按照极限参数来。
正常工作最高3.6V,所以建议还是串联些东西,比如1个4148二极管,这样比较安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