困扰很久的问题

楼主(2013-04-13):
MDK下无法使用jlink

这个图是出现的问题,我在台式机上使用没有问题,但是在笔记本上就回出现这个问题,jlink的驱动是安装好的。
困扰很长时间了,请大神帮忙解决一下 谢谢了

网友A:
硬件设备管理器可以找到JLINK?

可以找到

楼主:
引用 网友A:
硬件设备管理器可以找到JLINK?

可以找到的

网友B:
希望可以帮到你

楼主:
引用 网友B:
希望可以帮到你

????????????????

网友A:
提示是驱动问题。
你的MDK什么版本,是不是太低了。

网友A:
看提示是找的KEIL路径下的驱动。。。 理应不是KEIL下驱动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提示是驱动问题。
你的MDK什么版本,是不是太低了。

4.22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提示是找的KEIL路径下的驱动。。。 理应不是KEIL下驱动啊。。。

我在台式机上就是给jlink使用的是keil 下的驱动 没有问题

网友C:
重装 keil吧,两点建议:

1、软件就默认安装到 c盘吧,这东西,重装系统了反正也不能二次利用;没必要放 D 盘。
2、源代码不要有任何中文路径!

网友D:
难道是硬件层面的问题

网友D:
排查排查硬件问题   再看看   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D:
排查排查硬件问题   再看看   呵呵

硬件确实没有问题 因为在台式机上使用时没有问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重装 keil吧,两点建议:

1、软件就默认安装到 c盘吧,这东西,重装系统了反正也不能二次利用;没必要放 D ...

试过安装到C盘 但是还是有问题
我在台式机上试过,安装在D盘  工程路径也不变 可以使用
好纠结啊

网友E:
用资源管理器,到D:\Keil\ARM\Segger下面看看到底有没有jl2cm3.dll.如果真没有,那就直接复制一个过去再试

楼主:
引用 网友E:
用资源管理器,到D:\Keil\ARM\Segger下面看看到底有没有jl2cm3.dll.如果真没有,那就直接复制一个过去再试 ...

这个文件是有的

网友F:
好像是设置里面需要找到一个DLL文件,这个文件在Jlink驱动里面,你可以搜索一下,然后再设置里面指定这个DLL文件……

楼主:
引用 网友F:
好像是设置里面需要找到一个DLL文件,这个文件在Jlink驱动里面,你可以搜索一下,然后再设置里面指定这个DL ...

具体怎么做能告诉我吗 谢谢了

网友F:
项目设置->debug->,选了jTAG以后有一个setting,然后应该可以选着DLL文件的路径……

楼主:
引用 网友F:
项目设置->debug->,选了jTAG以后有一个setting,然后应该可以选着DLL文件的路径…… ...

我点击 setting 的时候就出现上上面的结果

网友G(2013-11-15):
你好楼主,我和你出现了同样的问题,请问后来有没有解决啊。有的话能不能共享下方法

网友H:
重新刷了固件,或下载比较新的驱动并重新安装。

楼主:
引用 网友H:
重新刷了固件,或下载比较新的驱动并重新安装。

后来重装了一次系统 没事了 可以使用了

网友I:
把/keil/arm/ segger换一个个试试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