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控制步进电机

楼主(2013-04-13):
用51单片机控制3个步进电机可以吗,自己做的话应该怎么弄啊,请指教

网友A:
当然可以了,一个步进电机4个IO就行了,电流小的话用晶体管增加下驱动电流就行,如2803之类的

网友B:
可以的, 你可以先研究一下以下问题:
1. 步进电机是通过什么信号驱动起来的.
2. 步进电机的驱动电路.
3. 单片机如何产生步进电机脉冲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