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COS 学习 ~又迷茫了~

楼主(2013-04-13):
从用单片机开始就想着如果有一天能够移植上操作系统 那是多么 惬意 的一件事,好不容易看书,找资料,终于移植了UCOS—II,自认为看懂了其源代码,当然包括移植部分,可是 问题 又来了,有了宝剑,却不会武术,不知道怎么组织任务,按个键,点个灯什么的还行,可是这意义又不大,一直想把手头的这个测试仪器改成UCOS的,可是仅仅是按键和液晶菜单的结合就没了头绪,找例子,也只是找到了 UCOS嵌入式系统构件 一书,可是他只是一些构件,怎样才能把稍复杂的程序组织起来呢?难道就没有好的书本推荐?要是有个例子就好了,身边没有高手,不知道这样自学得来的UCOS 最后组织起任务来变成了 一阵乱拳 打天下,毫无 招数 可言,变成了一个没有必要的东西,空有一个操作系统 而程序却是乱糟糟的一片,那 我搞UCOS的意义又何在? 好迷茫~~

楼主:
真希望 能有高手 来给点意见

网友A:
我不是高手,所以只能帮楼主顶一下了:)

网友B:
迷茫之后就是顿悟 :lol

网友C:
楼主看看这本书,很多实例。是目前学ucos最佳书籍。

楼主:
感谢 楼上的推荐 书本在看 不过迷茫终究是因为感觉自己心力不够,老是定不下心思,发帖也只是想找个宣泄

网友D:
多用用就好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C:
楼主看看这本书,很多实例。是目前学ucos最佳书籍。

多谢推荐!!

网友:
迷茫中顶个

网友F(2013-07-30):
引用 楼主:
感谢 楼上的推荐 书本在看 不过迷茫终究是因为感觉自己心力不够,老是定不下心思,发帖也只是想找个宣泄  ...

这个说的好,很多时候只是宣泄,答案其实自己知道

网友G:
其实我是来同情LZ的,哥也曾经过~   就是现在还有时候跟LZ一样,迷茫啊·

网友H:
需要前辈们来推荐一些学习方法和好的书籍啊

网友I:
我感觉用UCOS和之前裸机编程时的思想基本上还都是一样的,也是这个执行完执行那个(顺序执行),感觉最大的好处就是任务空闲时可以去执行其他任务。比如你按键可以作为一个任务,LCD可以再做一个任务,然后设置好各自的任务的RAM空间和任务优先级。在任务函数中做你的按键和LCD处理就好了,如果按键和LCD有数据传送的话,可以用UCOS提供的各种队列和信号量,不过感觉最简单的就是定义个全局变量。像裸机时各个函数都能调用一样:lol。当然上面的按键和LCD你也可以放在一个任务重去做。

网友J:
首先你要模块化你自己的各部分功能程序,然后再main文件中新建几个任务,以及分配好优先级,接下来的事情就很简单啦,你只要把你这些模块化的程序直接copy进任务函数里面就可以了,当然,实时性高的程序可以放在中断函数或者中断钩子函数里面。建议LZ找一个ucos的简单例子看一看,你看一看人家是怎么写的,你就有思路了,祝好!

网友K:
同意六楼

网友L:
本人用UCOS做过很多项目了,给我的感觉就是:短小精悍,至于任务组织方面,楼主只需要学会安排好任务的优先级就基本没什么问题了,uCOS要是还难用,建议楼主改行吧。。

网友M:
使用操作系统在很多地方会比裸机编程简单高效,但同时也带来了不小额问题,函数的可重入性,外设的互斥访问,优先级翻转等等问题都需要小心应对。。。

网友N:
这个小项目实践一下。。。

网友O:
源码都懂的话,6L这本书几天就能看完,也就是通讯之前的几章感觉写的很巧妙,后面的都是正常的运用。

网友P:
不要迷茫,适时的往头上浇点水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L:
本人用UCOS做过很多项目了,给我的感觉就是:短小精悍,至于任务组织方面,楼主只需要学会安排好任务的优先 ...

好久没上线,呵呵 觉得应该没有必要转行,前段时间做了个小项目,用着用着 觉得也就这么回事,

楼主:
引用 网友O:
源码都懂的话,6L这本书几天就能看完,也就是通讯之前的几章感觉写的很巧妙,后面的都是正常的运用。 ...

嗯,不过书本序言也说了 是作者趁暑假写的,应该没有很费多大心思,不过引人入门 确实挺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I:
我感觉用UCOS和之前裸机编程时的思想基本上还都是一样的,也是这个执行完执行那个(顺序执行),感觉最大的 ...

现在用起来的话 确实有这种感觉,不过参数传递我都是用的全局变量啥的,基本没用到邮箱什么的,只是在同步的时候用了信号量,就做了一个小项目,应该算是入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看看这本书,很多实例。是目前学ucos最佳书籍。

我好久没有登录了,呵呵,多谢大神,现在应该算是入门了,前段时间做完了一个小项目,用到了ucos ucgui tiny-fs,说这些算是向大神汇报一下,真心的
肉麻的话我不说了,总之感谢

还有 我可能不会结贴,刚刚到捣鼓了一阵  ~~~

网友C:
to 楼主

我跟你一样也只是个小菜鸟。 用到ucos ucgui tiny-fs ,就不算小项目啦,算大项目了!

网友Q:
引用 网友F:
这个说的好,很多时候只是宣泄,答案其实自己知道

现在的人都容易浮躁,焦虑,慢慢调整心态

网友R(2013-08-30):
楼主是工作中要用到ucos?

网友S(2013-10-23):
18,19楼说的不错,UCOS在嵌入式系统里面应该是最容易学,最容易上手的了,你不要把它想的多复杂。把UCOS内核多看几篇,搞清楚总体结构,任务是如何管理的,任务之间如何交互的以及中断管理等等,当然最好的方法就是实践与学习相互结合,我在学习中与楼主也有同样感受,但当解决了一个又一个问题,直到搞定一个项目,自然信心就大了。

网友T(2014-02-15):
我现在也是这样,系统移植好了,不知道怎么用。。。。。。

网友U:
你的任务编程不是一样的吗?有啥区别?操作系统仅仅是调度你的任务而已,你迷茫什么?

网友V(2014-04-11):
引用 网友C:
楼主看看这本书,很多实例。是目前学ucos最佳书籍。

大哥的床单和我的一样?大学时候用的

网友W:
各个任务间通讯协作完成功能

网友X:
多做程序,包括PC机的,一些方法思想,都可以用在这上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