遇到STM32F103VE麻烦的事情!劳烦DX们进来指导下...

楼主(2013-04-13):
STM32F103VE和CY7C68013USB芯片通信,16位总线,使用的GPIOE端口(均有外部上拉电阻)。
现在遇到这个问题,情况如下:
1、GPIOE全部设置成开漏输出,无法输出高电平,始终为0。
2、GPIOE全部设置成推挽输出,可以输出数据,但是数据中的1不能太多,比如0xffff输出以后,出来数据就不对了,而且会把后面的几个数据都带错。如果输出0x8888,就可以正确发送
3、CY7C68013是一个8051内核的USB芯片,我们用的是人家的模块。感觉这个现象就像是IO的总电流达到限制一样,但是其他的IO没有什么大电流的。上拉电阻1K,4.7K,10K都试过,效果是一样的

还有就是GPIOE口开漏不和USB模块通信单独输出的时候是可以输出高电平的。

这里请教下香水版主和其他大侠们,劳烦你们帮分析看看,有可能是哪里的问题。

楼主:
怎么没人帮顶下哈...

网友A:
帮楼主顶起来   希望版主出点力气   呵呵

网友A:
在顶一个   呵呵   希望版主能看到   呵呵

楼主:
怎么就没人支招下哈.......香水版主踏青去了吗??

楼主:
额,难道真的就没有大侠过来,给点提示吗........

网友B:
我感觉是不是速度太快导致 CY7C68013 这一个8051内核的USB芯片跟不上呢?

楼主:
先谢谢airwill版主!
USB模块和STM32都换了,还是不行,唉,关键是开漏输出,有上拉居然不能输出高电平。
应该不是速度问题,因为推挽的时候,测试,发送固定数据是可以的,但是就是不能全为1。
在努力找下原因吧,

网友C:
STM32F103VE GPIOE全部设置成开漏输出,无法输出高电平,始终为0

这种情况是有问题的。
建议先单独测GPIOE 用到的那些IO脚,除了GPIO时钟,外设时钟都不要开。看开漏输出是否能正常。印象里我测过STM32F103的 GPIOE,是可以的

楼主:
也谢谢IJK,只打开用的几个GPIO的时钟,还是一样。不是说GPIOE开漏不能输出高电平,是可以输出的。
测试:不停的发数据,GPIOE开漏时,USB在没有通信的时候,示波器看到总线上是有高低信号的。
一旦开始USB开始通信,信号线全部拉低至0....好像是被USB芯片给拉低了
另外这个USB模块在C8051F系列单片机上,开漏输出使用一直都是可以的,现在换STM32居然遇到这个问题....

网友D:
你单独设置成OP或者OD输出,在置一,输出是高电平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单独设置成OP或者OD输出,在置一,输出是高电平吗?

单独设置是可以输出的高电平的

网友D:
那应该是协议问题把。什么通信方式、?

网友C:
可以查一下,是否2个芯片都处于输出状态了

楼主:
首先谢谢大家,问题找到了,还是我自己的问题,USB模块IO的输出状态打开了,因为一开始STM32是推挽输出,可以通信,所以就没往这个方面怀疑。谢谢大家了,谢谢IJK

网友E(2013-08-09):
你是不是没有检测68013的状态啊,

网友F(2017-11-08):
楼主,你好,请问你使用的是FSMC总线吗?  总线上面挂了几个外设呢,我这边单个片选是没问题的,当多个片选的时候,总线上读出的数据就是异常的。

网友G:
祝贺楼主解决了,遇到类似的问题首先应该使用排除法,单独测试模块,单独正常后再连起来一起测。

网友H:
引用 网友F:
楼主,你好,请问你使用的是FSMC总线吗?  总线上面挂了几个外设呢,我这边单个片选是没问题的,当多个片选 ...

你好,麻烦能不能告诉一下cy7c68013a怎样和stm32   FSMC引脚连接,谢谢了

网友H:
楼主能不能分享下相关程序,谢谢了

网友H:
引用 网友F:
楼主,你好,请问你使用的是FSMC总线吗?  总线上面挂了几个外设呢,我这边单个片选是没问题的,当多个片选 ...

你好,你用的FSMC总线吗?本人小白,能否分享一下stm32部分的程序,可以有偿,QQ:870192491

网友(2018-10-14):
引用 网友H:
你好,你用的FSMC总线吗?本人小白,能否分享一下stm32部分的程序,可以有偿,QQ:870192491 ...

不好意思现在才回复你,我看了一下你的QQ,你应该加过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