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急急!!!求助!关于lm3170V起调的问题!!

楼主(2013-04-13):
如何用lm317实现0V起调,我知道要在317的1脚加负1.25v电压,但是我要用单片机控制lm317输出的,我不知道单片机经过DA和运放一级放大后,怎么样接在317上。。。很急,求助!!!!

相关下载

网友A:
急也没有用,假设MCU输出0-5V,LM317要输出0-10V,则你需要把0-5V变成-1.25到8.75V,加到ADJ引脚。
LM317还需要最小的输出电流,你的输出要有一定的驱动能力才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