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要做0~25v数控稳压电压,怎么样做简单?

楼主(2013-04-13):
我要做0~25v数控稳压电压,输出0~25v,电流最大可达2A,纹波系数小于20mv,怎么样做简单?求大侠给个具体点的方向!!

网友A:
什么是文波系数?这个真没听说过

网友B:
桌面型电源都是这功能,这不就是方向嘛。
做这件事简单的方法就是去买个电源。

网友C:
对买个电源,好的只要1百多

网友D:
线性电源的方案比较简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