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gro option find visible 设置成选项卡的形式

楼主(2013-04-13):
allegro 16.5默认设置 option  find visible  是自动隐藏的。使用的时候很不方便。

怎么设置成一直停留在右侧,且option  find visible 选项卡的形式。

网友A:
坐等答案啊

网友B:
这个应该有 @forgot 来回答啊

网友C:
那个面板的左上角不是有个固定的按钮嘛

网友C:
引用 网友B:
@GoldSunMonkey

现在还加了  @名字  功能啊:lol

网友B:
引用 网友C:
现在还加了  @名字  功能啊

@forgot 我突然发现的,很好用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那个面板的左上角不是有个固定的按钮嘛

要是三个同时固定,很占空间的。
不固定又会自动隐藏。用的时候点出来,然后自己就会不自觉的目送它自动隐藏:dizzy:   分散注意力
有强迫症啊

不如搞成选项卡的模式,三个占一个的空间。你不点其他选项,它自己也不会动;P

网友B:
引用 楼主:
要是三个同时固定,很占空间的。
不固定又会自动隐藏。用的时候点出来,然后自己就会不自觉的目送它自动隐 ...

这个Forgot管不了

网友D:
自动隐藏才能看清楚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要是三个同时固定,很占空间的。
不固定又会自动隐藏。用的时候点出来,然后自己就会不自觉的目送它自动隐 ...

以前1.57版本的时候还是这种模式的  后来升级后改变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以前1.57版本的时候还是这种模式的  后来升级后改变了

了解的真多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以前1.57版本的时候还是这种模式的  后来升级后改变了

看于博士的视频,用的就是15.7  觉得好方便啊

网友B:
引用 楼主:
看于博士的视频,用的就是15.7  觉得好方便啊

向厂家提议啊

网友E(2014-02-25):
哥哥表示这个不能设置成15.5的选项卡很脑残,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