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单片机] adc转换的数据不更新了

楼主(2013-04-13):
一开始工作都正常,数据显示的比较准确,30分钟之后数据不更新了,怎么回事

网友A:
单片机还在工作吗?

网友B:
用示波器看下你的输出波形  先确定不是你的外部输入不动了  另外  检查一下程序

楼主:
谢谢两位,问题已找到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两位,问题已找到

把问题怎么解决的也说下啊

网友C:
肯定是找到了软件里的一个 BUG 吧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两位,问题已找到

结贴散分吧  欢迎常来

楼主:
很抱歉结帖晚了。问题可能是adc没有进入中断,估计让其他中断打断了